[AVR单片机] mega16 data区

楼主(2012-07-06):
我知道,keilc51里,编译完以后,可以查看程序需要多少ram,多少FLASH

请问在ICCAVR里面怎么看?
我用m16,结果今天编译的时候说
E <library>(358): area 'data' not large enough

不知道是不是FLASH不够用了。c源程序不到600行左右。
应该怎么修改呢
求高人指导下这部分知识

楼主:
请问idata和data都是ram空间吗?vector是中断向量表占的空间吗?
text呢?
那到底占用FLASH.html">FLASH空间的是哪个?
谢谢!
NOTE: AVR Code addresses are word addresses
All other addresses (including ones in FLASH) are byte addresses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idata   0026   0260 =    608. bytes (rel,con,rom)

       Addr  GLOBAL Symbol
      -----  --------------------------------
       0026  __idata_start
       0286  __idata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text   0286   0146 =    326. bytes (rel,con,rom)

       Addr  GLOBAL Symbol
      -----  --------------------------------
       0143  __start
       0143  __text_start
       0162  _exit
       0163  _putchar
       0169  _putstr
       0177  _mainmenu
       01CE  _main
       01CF  push_gset1
       01D2  pop_gset1
       01D3  pop
       01E6  __text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data   0060   0260 =    608.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060  __data_start
       02C0  __data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vector   0000   0002 =      2. bytes (abs,ovr,rom)

Files Linked      [ MODULE(s) ]

C:\icc\lib\crtAVR.o    [ crtavr.s ]
menu.o    [ menu.c ]
<library>    [ gpush.s ]

User GLOBAL Definitions

ram_end = 0x45f
hwstk_size = 0x10

User Base Address Definitions

func_lit = 0x26
data = 0x60
EEPROM:1.512

网友A:
1# haoji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