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修改的触摸板程序,求指教

楼主:
官方给的那个滑动触摸板能够控制音乐播放器声音放大缩小的程序很复杂,不好理解,我就想能不能自己做一个类似的滑动触摸板的程序,经过修改,终于写了这么一个程序,虽然和官方例程相比,要差的很远,但是初步实现了预期效果,希望大家给与指点。试验芯片:g2553,实验效果:顺时针滑动触摸板,串口打印出123,逆时针滑动触摸板,串口打印321,
程序里用到了标志位变量,先说明一下。fu1,fd1,fl1,fr1分别是上,下,左,右四个按键第一次按下的标志,fu2,fd2,fl2,fr2分别是上,下,左,右四个按键滑动按下的标志,cw,ccw分别是顺时针,逆时针滑动的标志。
程序如下:
//******************************************************************************
// RO_PINOSC_TA0_WDTp_Wheel_Buttons example
// Touch the five wheel buttons to turn on/off the center button LED
// RO method capactiance measurement using PinOsc IO, TimerA0, and WDT+
//
//          Schematic Description:
//
//                         MSP430G2452
//                      +---------------+
//                      |
//             C--------|P2.4
//           C----------|P2.1
//               C------|P2.3
//             C--------|P2.2
//                      |
//           C----------|P2.5
//                      |
//           C----------|P2.0
//
//        The WDT+ interval represents the measurement window.  The number of
//        counts within the TA0R that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the measurement
//        window represents the capacitance of the element. This is lowest
//        power option with either LPM3 (ACLK WDTp source) or LPM0 (SMCLK WDTp
//        source).
//
//******************************************************************************
#include "CTS_Layer.h"

// Uncomment to have this compiler directive run characterization functions only
// Comment to have this compiler directive run example application
//#define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define DELAY 1000
// Timer delay timeout count, 5000*0.1msec = 500 msec

struct Element * keyPressed;
// Pointer to the Element structure

#if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Delta Counts returned from the API function for the sensor during characterization
unsigned int wheelCnt[5];
// Becuase the Wheel is composed of five elements
#endif

// Sleep Function
// Configures Timer A to run off ACLK, count in UP mode, places the CPU in LPM3
// and enables the interrupt vector to jump to ISR upon timeout
void sleep(unsigned int time)
{
    TA0CCR0 = time;
    TA0CTL = TASSEL_1+MC_1+TACLR;
    TA0CCTL0 &= ~CCIFG;
    TA0CCTL0 |= CC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__no_operation();
}
/*void sleep()
{
    WDTCTL=WDT_ADLY_250;
    IE1 |= WDT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__no_operation();
}*/
void time1()
{
    P1DIR|=BIT6;
    P1SEL|=BIT6;
    TA1CTL = TASSEL_1+MC_1;
    TA1CCTL1=OUTMOD_3;
    TA1CCR1=10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uart_init()
{
   //UCA0CTL1|= UCSWRST;
   //UCA0CTL0|=UCMSB;
   DCOCTL=CALDCO_1MHZ;       //将DCO设为1mhz
   BCSCTL1=CALBC1_1MHZ;
   UCA0CTL1|=UCSSEL_2;
   UCA0BR0=13;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UCSWRST;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
{
    uart_init();
    //delay(100);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i])
    {
      send(str[i]);
      i++;
    }
}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u1,fu2,fd1,fd2,fl1,fl2,fr1,fr2,cw,ccw;
  //unsigned char a,b,c,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 8, 12 or 16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 DIVA_0;                    // ACLK/1 [ACLK/(0:1,1:2,2:4,3:8)]
  BCSCTL2 |= DIVS_3;                    // SMCLK/8 [SMCLK/(0:1,1:2,2:4,3:8)]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Clock Source

  P1OUT = 0x00;
// Drive all Port 1 pins low
  P1DIR = 0xFF;
// Configure all Port 1 pins outputs

  P2SEL &= ~(BIT6 + BIT7);
// Configure XIN (P2.6) and XOUT (P2.7) to GPIO
  P2OUT = 0x00;
// Drive all Port 2 pins low
  P2DIR = 0xFF;
// Configure all Port 2 pins outputs
// time1();
  // Initialize Baseline measurement
  TI_CAPT_Init_Baseline(&wheel_buttons);

  // Update baseline measurement (Average 5 measurements)
  TI_CAPT_Update_Baseline(&wheel_buttons,5);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if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Get the raw delta counts for element characterization

TI_CAPT_Custom(&wheel_buttons,wheelCnt);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endif

#ifn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Return the pointer to the element which has been touched

keyPressed = (struct Element *)TI_CAPT_Buttons(&wheel_buttons);

// If a button has been touched, then take some action

if(keyPressed)

{

// Up Element

if(keyPressed == &up_element)             //如果上键按下

{

P1OUT |= BIT0;

                       // sendstring("up\r\n");
                        fu1=1;
                        if((ccw==0)&&((fl1==1)||(fl2==1)))  //如果不是逆时针状态,且左键被按下过
                        {
                          cw=1;                            //说明是顺时针状态
                          fu2=1;                       //且此时是手指滑动状态,将上键的滑动状态置1
                          fu1=0;                      //将第一次按键的状态清0,这一句可不要
                        }
                        if((cw==0)&&((fr1==1)||(fr2==1)))//如果不是顺时针状态,且右键被按下过
                        {
                          ccw=1;                      //说明是逆时针状态
                          fu2=1;                      //且此时是手指滑动状态,将上键的滑动状态置1
                          fu1=0;                      //将第一次按键的状态清0,这一句可不要
                        }
                }

// Down Element

if(keyPressed == &down_element)

{

P1OUT |= BIT0;
                       // sendstring("down\r\n");
                        fd1=1;
                        if((ccw==0)&&((fr1==1)||(fr2==1)))
                        {
                          cw=1;
                          fd2=1;
                          fd1=0;
                        }
                        if((cw==0)&&((fl1==1)||(fl2==1)))
                        {
                          ccw=1;
                          fd2=1;
                          fd1=0;
                        }
                }

// Left Element

if(keyPressed == &left_element)

{

P1OUT |= BIT0;

                       // sendstring("left\r\n");
                        fl1=1;
                        if((ccw==0)&&((fd1==1)||(fd2==1)))
                        {
                          cw=1;
                          fl2=1;
                          fl1=0;
                        }
                        if((cw==0)&&((fu1==1)||(fu2==1)))
                        {
                          ccw=1;
                          fl2=1;
                          fl1=0;
                        }

}

// Right Element

if(keyPressed == &right_element)

{

P1OUT |= BIT0;
                       // sendstring("right\r\n");
                        fr1=1;
                        if((ccw==0)&&((fu1==1)||(fu2==1)))
                        {
                          cw=1;
                          fr2=1;
                          fr1=0;
                        }
                        if((cw==0)&&((fd1==1)||(fd2==1)))
                        {
                          ccw=1;
                          fr2=1;
                          fr1=0;
                        }

}

// Middle Element

if(keyPressed == &middle_element)

{

P1OUT |= BIT0;
// Turn on center LED

        sendstring("middle\r\n");
                }
                if(cw&&(fu2||fr2||fd2||fl2))
                  sendstring("123\r\n");
                if(ccw&&(fu2||fr2||fd2||fl2))
                  sendstring("321\r\n");

  }

  else

  {

      P1OUT &= ~(BIT0);
// Turn off center LED
              fu2=fr2=fd2=fl2=0;
              fu1=fr1=fd1=fl1=0;
              cw=ccw=0;
          }

    // Put the MSP430 into LPM3 for a certain DELAY period
    sleep(DELAY);
    #endif

  }
} // End Main

/******************************************************************************/
// Timer0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Disables the timer and exists LPM3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Timer0_A0(void)
{
  TA0CTL &= ~(MC_1);
  TA0CCTL0 &= ~(CCI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GI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GIE);
}*/

网友A(2012-07-06):
效果怎么啊

网友B:
可以看看效果图么?

楼主:
我又修改了以下代码,顺时针滑动发送clockwise,逆时针滑动发送countclockwise
下面是程序://******************************************************************************
// RO_PINOSC_TA0_WDTp_Wheel_Buttons example
// Touch the five wheel buttons to turn on/off the center button LED
// RO method capactiance measurement using PinOsc IO, TimerA0, and WDT+
//
//          Schematic Description:
//
//                         MSP430G2452
//                      +---------------+
//                      |
//             C--------|P2.4
//           C----------|P2.1
//               C------|P2.3
//             C--------|P2.2
//                      |
//           C----------|P2.5
//                      |
//           C----------|P2.0
//
//        The WDT+ interval represents the measurement window.  The number of
//        counts within the TA0R that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the measurement
//        window represents the capacitance of the element. This is lowest
//        power option with either LPM3 (ACLK WDTp source) or LPM0 (SMCLK WDTp
//        source).
//
//******************************************************************************
#include "CTS_Layer.h"

// Uncomment to have this compiler directive run characterization functions only
// Comment to have this compiler directive run example application
//#define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define DELAY 1000                 // Timer delay timeout count, 5000*0.1msec = 500 msec

struct Element * keyPressed;                        // Pointer to the Element structure

#if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Delta Counts returned from the API function for the sensor during characterization
unsigned int wheelCnt[5];                                // Becuase the Wheel is composed of five elements
#endif

// Sleep Function
// Configures Timer A to run off ACLK, count in UP mode, places the CPU in LPM3
// and enables the interrupt vector to jump to ISR upon timeout
void sleep(unsigned int time)
{
    TA0CCR0 = time;
    TA0CTL = TASSEL_1+MC_1+TACLR;
    TA0CCTL0 &= ~CCIFG;
    TA0CCTL0 |= CC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__no_operation();
}
/*void sleep()
{
    WDTCTL=WDT_ADLY_250;
    IE1 |= WDT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__no_operation();
}*/
void time1()
{
    P1DIR|=BIT6;
    P1SEL|=BIT6;
    TA1CTL = TASSEL_1+MC_1;
    TA1CCTL1=OUTMOD_3;
    TA1CCR1=10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uart_init()
{
   DCOCTL=CALDCO_1MHZ;       //将DCO设为1mhz
   BCSCTL1=CALBC1_1MHZ;
   UCA0CTL1|=UCSSEL_2;
   UCA0BR0=13;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UCSWRST;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
{
    uart_init();
    //delay(100);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i])
    {
      send(str[i]);
      i++;
    }
}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u1,fu2,fd1,fd2,fl1,fl2,fr1,fr2,cw,ccw;
  //unsigned char a,b,c,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 8, 12 or 16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1 |= DIVA_0;                    // ACLK/1 [ACLK/(0:1,1:2,2:4,3:8)]
  BCSCTL2 |= DIVS_3;                    // SMCLK/8 [SMCLK/(0:1,1:2,2:4,3:8)]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Clock Source
  P1OUT = 0x00;                                                        // Drive all Port 1 pins low
  P1DIR = 0xFF;                                                        // Configure all Port 1 pins outputs
  P2SEL &= ~(BIT6 + BIT7);                                // Configure XIN (P2.6) and XOUT (P2.7) to GPIO
  P2OUT = 0x00;                                                        // Drive all Port 2 pins low
  P2DIR = 0xFF;                                                        // Configure all Port 2 pins outputs
// time1();
  // Initialize Baseline measurement
  TI_CAPT_Init_Baseline(&wheel_buttons);
  // Update baseline measurement (Average 5 measurements)
  TI_CAPT_Update_Baseline(&wheel_buttons,5);
  // Main loop starts here
  while (1)
  {
          #if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Get the raw delta counts for element characterization
        TI_CAPT_Custom(&wheel_buttons,wheelCnt);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endif
        #ifndef ELEMENT_CHARACTERIZATION_MODE
        // Return the pointer to the element which has been touched
        keyPressed = (struct Element *)TI_CAPT_Buttons(&wheel_buttons);
        // If a button has been touched, then take some action
        if(keyPressed)
        {
                // Up Element
                if(keyPressed == &up_element)             //如果上键按下
                {
                        P1OUT |= BIT0;
                        fu1=1;
                        if((ccw==0)&&((fl1==1)||(fl2==1)))  //如果不是逆时针状态,且左键被按下过
                        {
                          cw=1;                            //说明是顺时针状态
                          fu2=1;                       //且此时是手指滑动状态,将上键的滑动状态置1
                          fu1=0;                      //将第一次按键的状态清0,这一句可不要
                        }
                        if((cw==0)&&((fr1==1)||(fr2==1)))//如果不是顺时针状态,且右键被按下过
                        {
                          ccw=1;                      //说明是逆时针状态
                          fu2=1;                      //且此时是手指滑动状态,将上键的滑动状态置1
                          fu1=0;                      //将第一次按键的状态清0,这一句可不要
                        }
                }
                // Down Element
                if(keyPressed == &down_element)
                {
                        P1OUT |= BIT0;
                        fd1=1;
                        if((ccw==0)&&((fr1==1)||(fr2==1)))
                        {
                          cw=1;
                          fd2=1;
                          fd1=0;
                        }
                        if((cw==0)&&((fl1==1)||(fl2==1)))
                        {
                          ccw=1;
                          fd2=1;
                          fd1=0;
                        }
                }
                // Left Element
                if(keyPressed == &left_element)
                {
                        P1OUT |= BIT0;
                        fl1=1;
                        if((ccw==0)&&((fd1==1)||(fd2==1)))
                        {
                          cw=1;
                          fl2=1;
                          fl1=0;
                        }
                        if((cw==0)&&((fu1==1)||(fu2==1)))
                        {
                          ccw=1;
                          fl2=1;
                          fl1=0;
                        }
                }
                // Right Element
                if(keyPressed == &right_element)
                {
                        P1OUT |= BIT0;
                        fr1=1;
                        if((ccw==0)&&((fu1==1)||(fu2==1)))
                        {
                          cw=1;
                          fr2=1;
                          fr1=0;
                        }
                        if((cw==0)&&((fd1==1)||(fd2==1)))
                        {
                          ccw=1;
                          fr2=1;
                          fr1=0;
                        }
                }
                // Middle Element
                if(keyPressed == &middle_element)
                {
                        P1OUT |= BIT0;                                // Turn on center LED
                        sendstring("middle\r\n");
                }
                if(cw&&(fu2||fr2||fd2||fl2))
                  sendstring("clockwise\r\n");
                if(ccw&&(fu2||fr2||fd2||fl2))
                  sendstring("counterclockwise\r\n");
          }
          else
          {
              P1OUT&=~(BIT0);                                // Turn off center LED
              if((fu1==1)&&(cw==0)&&(ccw==0))
                sendstring("up\r\n");
              if((fd1==1)&&(cw==0)&&(ccw==0))
                sendstring("down\r\n");
              if((fl1==1)&&(cw==0)&&(ccw==0))
                sendstring("left\r\n");
              if((fr1==1)&&(cw==0)&&(ccw==0))
                sendstring("right\r\n");
              fu2=fr2=fd2=fl2=0;
              fu1=fr1=fd1=fl1=0;
              cw=ccw=0;
          }

    // Put the MSP430 into LPM3 for a certain DELAY period
    sleep(DELAY);
    #endif
  }
} // End Main

/******************************************************************************/
// Timer0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Disables the timer and exists LPM3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Timer0_A0(void)
{
  TA0CTL &= ~(MC_1);
  TA0CCTL0 &= ~(CCI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GIE);
}

楼主:
单个按键测试

楼主:
滑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