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1C6 SRAM调试出错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7-06):
最近在调试STM32F101C6 main()中就是一个while空循环,程序编译通过,使用JLINK进行SRAM在线仿真,程序就是无法跑起来,并且jlink出现一个警告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不知道怎样解决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开发环境是什么? JLINK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开发环境uvision4  jlink是SEGGER

网友B:
错误信息说XPSR寄存器 中的T位LZ是0,正确的应该1

网友A:
版本号是多少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分别的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个错误信息的情况有很多种哦

楼主:
现在有个新情况,STM32F101C6  RAM 6KB  RAM仿真时3KB用作ROM 3KB用作RAM  进行仿真,没再出现上述警告,但是第一次运行程序,再停止运行,程序进入busfault_handler  在运行程序,再次停止,程序则停在MemManage_Handler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RAM与ROM分配的有问题?

楼主:
uvision V4.20.03.0

网友A:
搞不清楚了,有代码可看不

网友B:
那你去查下编译错误号的帮助信息,里面会有这方面的原因,看看哪个比较接近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C(2013-06-20):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z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问题刚刚解决了,是配置信息里初始化文件选择有错,应该配置成图中红色圈中的:

网友D(2014-02-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现在的MDK版本是4.50.0.0 ,JLINK V8, 板子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刚开始用V7,后来出问题了就换成V8了, 在调试过程,运行一段程序后,才会出现上述错误。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

网友E(2014-06-25):
一直解决不了啊....

网友F(2016-01-23):
NRST悬空就行了

网友G(2019-01-07):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