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F207的SPI作为slave模式时为啥配置不成功?

楼主(2012-07-06):
我在项目开发中用到STM32F207的SPI接口,工作在slave mode下,但在调试过程中遇到对SPI接口初始化时不能使能SPE的现象。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我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define SPIx                           SPI1
#define SPIx_CLK                       RCC_APB2Periph_SPI1
#define SPIx_IRQn                      SPI1_IRQn
#define SPIx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define SPIx_NSS_PIN                   GPIO_Pin_4
#define SPIx_NS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PIx_NSS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NSS_SOURCE                GPIO_PinSource4
#define SPIx_NSS_AF                    GPIO_AF_SPI1

#define SPIx_SCK_PIN                   GPIO_Pin_5
#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5
#define SPIx_SCK_AF                    GPIO_AF_SPI1

#define SPIx_MISO_PIN                  GPIO_Pin_6
#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ource6
#define SPIx_MISO_AF                   GPIO_AF_SPI1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7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A
#define 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7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_SPI1

void SPI_Config(uint16_t spi_cpol, uint16_t spi_cpha, uint16_t spi_lsbef)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SPIx_CLK,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SPIx_SCK_GPIO_CLK | SPIx_MISO_GPIO_CLK | SPIx_MOSI_GPIO_CLK,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 */
  GPIO_PinAFConfig(SPIx_SCK_GPIO_PORT, SPIx_SCK_SOURCE, SPIx_SCK_AF);
//  GPIO_PinAFConfig(SPIx_NSS_GPIO_PORT, SPIx_NSS_SOURCE, SPIx_NSS_AF);
  GPIO_PinAFConfig(SPIx_MOSI_GPIO_PORT, SPIx_MOSI_SOURCE, SPIx_MOSI_AF);
  GPIO_PinAFConfig(SPIx_MISO_GPIO_PORT, SPIx_MISO_SOURCE, SPIx_MISO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SCK_PIN;
  GPIO_Init(SPIx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MOSI_PIN;
  GPIO_Init(SPIx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MISO_PIN;
  GPIO_Init(SPIx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NSS pin configuratio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NS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PIx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2S_De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lsbef;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0 bit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Configure the SPI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x,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x, ENABLE);   //此处对SPI1的寄存器CR1的SPE位置1,但通过读取寄存器发现SPE仍旧为0
}

楼主:
在调用初始化函数时,配置如下:
SPI_Config(SPI_CPOL_High, SPI_CPHA_1Edge, SPI_FirstBit_MSB);  //时钟极性低有效,奇数边沿采样,高位优先。

网友A(2012-09-23):
在配置SPI从模式的时候,SCK浮空,时钟的相位关系要和主机一致,就可以了,SPHA,CP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