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时,三种选择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7-06):
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s;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

在微弱电流转电压模拟电路中,不同的选择会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A:
覆铜用于防干扰,一般都有网孔,防止发热,
放置铜区是填充一块区域吧,一般与大功率器件相连,用于吸收器件热量的.
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覆铜,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实心的覆铜。

网友B:
最实际的还是自己三种都操作下,然后看看他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C:
自己操作,就知道

网友D(2012-08-22):
覆铜用于防干扰,一般都有网孔,防止发热,
放置铜区是填充一块区域吧,一般与大功率器件相连,用于吸收器件热量的
放置铜区我现在还没有用过啊

网友E:
我觉得能不用就不用。。。新手用不好干扰更大。更种电流信号乱串,,,
以前深有体会。。为了板子好看。。付上铜了。。AD信号大受影响呀。。

网友F: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G:
最好选择有网格的铺铜,对于PCB生产有利!阻焊和铜皮结合力更大。

网友H:
网格铺铜

网友I(2014-08-18):
新手一个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