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电路,为什么国产可控硅不能用,进口的却可以?

楼主(2012-07-06):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工程遇到这种情况?

是材料有区别,还是什么制造工艺不同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知道详细答案的吗?

楼主:
可控硅应用技术讨论群141500760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设计的问题,可控硅的参数有离散性的,设计的时候没有按照最差条件设计。
比如触发电流、维持电流,没有按照最高要求设计。

网友B:
不同厂家的产品的差异性

网友C:
是设计的问题,可控硅的参数有离散性的,设计的时候没有按照最差条件设计。
比如触发电流、维持电流,没有按照最高要求设计。
引用 网友A:

如果达标的合格品,应该都可以用,否则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设计的电路有问题,
关键看看触发指标,也许你的电路稍微调整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E:
不同的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不同,注意。。。。

即使都是进口的,型号相同而后缀不同,都可能不正常。

楼主:
用在调光器上面的,MCR100-6. 用进口的可以,用国产的关不断。能点亮,触发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吧,关不断是什么原因呢?
可控硅功率不够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可控硅应用技术探讨QQ群 141500760,欢迎进来讨论

网友F:
不要光说国产、进口的,要比较两种的规格参数。
同样的7805,TI、ON、NXP性能都不一样,更何况国产的。

网友G:
所有参数都一样么??

网友H:
设计电路是啥 哪二个型号比较的 ?

网友I:
不同厂家参数都不一样的,维持电流的大小不一样,按你的说法,猜测国产的需要维持电流更小。

网友J:
曾经碰到过,在75度以上完全关不断。后面改门极驱动,在门极和阴极并连RC后能完全关段

网友K:
我要积分

网友L:
这个与参数有关  与国产  进口无关  建议将DATASHEET好好看一下   不要上来就说国货不好  呵呵  建议建议

楼主:
那就是说只要完全按照他给我的datasheet的最高要求去设计就不会有问题?功率余量你们一般留多少?

楼主:
貌似进口的产品实际性能会高于他们的datasheet, 而过国产的产品实际性能有的会比datasheet低。

楼主:
触发电流不同也会关不断吗?

楼主:
厂家说是我的功率选小了,可控硅已经失去作用?

网友F:
厂家说是我的功率选小了,可控硅已经失去作用?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有维持电流这个参数。

网友M(2012-12-16):
我公司提供万芯可控硅、MOS管,低价销售,保证质量

联系电话:021-64751728
联系人:许**

网友N:
看清楚技术要点

网友E:
一般是没用对参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