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I2C的自身地址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2012-07-06):
用STM32的I2C时有一个参数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不知道怎么设置,有什么用途,依据什么填这个参数,望朋友们指点。

网友A:
看看自身地址寄存器的介绍就明白了

楼主:
手册里两个自身地址寄存器只列了那几个位,并没有更多的解释,我要在外部接24C04,A0,A1,A2全部接地,自身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B:
用STM32的I2C时有一个参数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不知道怎么设置,有什么用途,依据什么填这个参数,望朋友们指点。
引用 楼主:

当I2C作为主机,这个参数没什么用,它主要用于I2C作为从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