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9):
在通信的时候有干扰,
我遇到过,你看看你的程序中,在每次中断产生后,你是否读取端点状态了,也就是清端点的中断标志位了
看你的设备至少有6个端点,在中断程序中,把每个配置描述符中所有端点的中断状态都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