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LED闪一下

楼主(2012-07-06):
如图,两个虚线框内的电源是共地的两组不同电源
上电过程结束后,输入为低电平,LED灭。
现在上电时,发现LED会闪一下,再灭掉,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楼主:
上图有点小错误,LED并的电阻上端直接接电源

网友A:
你的CPLD管脚设置的输出么,上电的话,管脚上是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Ld输出脚上电时没有捕捉到高电平;倒是OUT处有一个高电平脉冲,750uS左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另外,将两个虚线框部分中间的线断开,再上电,LED是不会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又对CPLD的管脚捕捉了一下,的确是看到了一个尖刺,之前是设备档位没弄好。那怎么可以避免上电时的这个高电平?

楼主:
考虑两个虚线框 内的电路 错开上电,右侧的延迟上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

网友A:
两个虚线框电路之间并一个电容接地试试吧

网友B:
刚刚又对CPLD的管脚捕捉了一下,的确是看到了一个尖刺,之前是设备档位没弄好。那怎么可以避免上电时的这个高电平?
1 对CPLD部分时序逻辑在重新检查,尽量却掉竞争和冒险
2 既然有尖刺,CPLD输出加电容滤波,3.3v转5v完后也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C:
CPLD输出端加电容滤波    3.3v转5v完后也加滤波电容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刚刚又对CPLD的管脚捕捉了一下,的确是看到了一个尖刺,之前是设备档位没弄好。那怎么可以避免上电时的这个高电平?
1 对CPLD部分时序逻辑在重新检查,尽量却掉竞争和冒险
2 既然有尖刺,CPLD输出加电容滤波,3.3v转 ...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