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器220v输入0-110v可调,指点下

楼主(2012-07-06):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没人说话吗

楼主:
...焊接好了之后 调试发现有点问题  还没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主电路的地接错地方了吧!
不过还是建议最好通过脉冲变压器和可控硅相连,那样可以使控制电路与主电路在电气上隔离(控制电路对地不会存在危险电压),比较安全。

楼主:
4# qzlbwang 你能具体说说是哪里的地接错了吗。我找了下 还没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A:
地应该接在可控硅的的阴极(也就是把原来下面的接地改在上面)

楼主:
7# qzlbwang 谢谢你的指点 今天上午上电的时候 听到响声  也不知道什么烧掉了,方便告诉我您的邮箱吗 我想和您交流下

网友B:
丝性模组用的滚珠丝杠有直流驱动吗?

楼主:
没懂 你在说什么?

楼主:
9# qzlbwang 您都不怎么在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