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铺铜GND里的过孔怎么弄成十字花连接的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06):
这个网站说的是和焊盘的连接方式,不是过孔。
我记得99中好像铺铜和过孔都要全部连接的,没见过过孔十字连接,我刚才试了一下下图方式还是不行,你可以试试。

但是这种操作在AD中很好完成

你可以试下这个方法:以放焊盘的方式代替放置过孔,就可以花焊盘连接了,这个绝对可以。

题外话:我记得你是用CADENCE  ALLEGRO的呀?怎么整99了?;P

楼主:
可是人家我给的那个连接,人家咋就说的那么轻松就可以呢呵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人家那个说的是焊盘,你问的是过孔好不好呀?大姐!

楼主:
可是人家后面讨论的确实是我们这种敷铜方式

网友B: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