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ToBin(n)带参宏定义 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2-07-06):
#define LongToBin(n) (((n>>21)&0x80)|((n>>18)&0x40)|((n>>15)&0x20)|((n>>12)&0x10)|((n>>9)&0x08)|((n>>6)&0x04)|((n>>3)&0x02)|((n)&0x01))这是带参宏定义,我想知道#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以后,bin(10001000),bin(10000),bin(100),代表什么?还有LongToBin(0x##n##l)是固定用法吗?中间的#代表什么?

网友A:
这个是用来输入二进制的,
KEIL C51不支持二进制输入

楼主:
这个是用来输入二进制的,
KEIL C51不支持二进制输入
引用 网友A:
那bin()括号里的就是二进制数吗?还有keil里支持那几种进制? 就16进制 2进制?

网友A:
二进制输入在对IO等初始化时可读性更高,所以经常需要直接用二进制表示,可惜C51不支持,只能想这些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