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STM32 开发用的是IAR 啊?

楼主(2012-07-06):
我51单片机用的KEIL

我430单片机一直都是用IAR

现在搞STM32了,也用IAR

但是现在出了个问题,在MDK下,定时器可以中断,但是在IAR下不可以中断。

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仿真的时候不能中断吗?

网友B:
不应该跟开发环境有关, 估计还没有熟悉开发环境吧

网友C:
是指的仿真吗?

网友A:
仿真定时器不能中断很正常,M3内核的位带功能也不能正常仿真,但是换在Keil下就正常

网友D:
还是象版主说的,建议LZ尽量用芯片+调试工具进行仿真,少用软件simulator。

网友E:
我在STM32的学习中发现,大部分的STM32示例程序都是基于IAR开发环境的,但我认为使用Keil MDK开发环境更加方便,可以利用RVMDK强大的外设仿真功能加速STM32的开发。

楼主:
谢谢楼 上各位朋友的热情指点,开发环境的问题。结贴了

网友F:
大多数用的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