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I2C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I2C通讯中,如果SCL和SDA都保持为低电平,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2012-07-06):
不会怎么样,不确定操作,
难道你还怕它会爆炸;P

网友B:
SCL为低,SDA无效

网友C:
不满足时序,就不会有数据传输。如果在传输中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没有超时退出,就会一直等待。

网友D:
首先,你得先了解I2C通讯协议,I2C的工作原理是当时钟线SCL为高电平时,数据线SDA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则定义为"开始"信号;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则定义为"结束"信号。开始和结束信号都由主器件产生。在开始信号以后, 总线即被认为处于忙状态;在结束信号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总线被认为是空闲状态。
       同时,串行时钟线也应是双向的,作为控制总线数据传送的主机要通过SCL输出电路发送时钟信号,同时要检测总线上SCL上的电平以决定什么时候发下一个时钟脉冲电平;作为接受主机命令的从机,要按总线上的SCL的信号发出或接收SDA上的信号,也可以向SCL线发出低电平信号以延长总线时钟信号周期。总线空闲时,因各设备都是开漏输出,上拉电阻RP使ADA和SCL线都保持高电平。任一设备输出的低电平都使相应的总线信号线变低,也就是说各设备的SDA是“与”关系,SCL也是“与”关系。
       所以,当总线上的时序不满足要求时是不会传送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