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 算法出错

楼主(2012-07-06):
/*************************************************************
    描    述: CRC16校验查表子程序,速度快,占用空间大
    入口参数: 指向数组指针,校验字节个数
    出口参数: 16位CRC校验码
**************************************************************/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crc, 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int crc16 = 0;
    unsigned char crcregister;
    for( ; count > 0; count--){
        crcregister = (unsigned int)crc16 >> 8;
        crc16 <<= 8;
        crc16 ^= CRC16Table[crcregister ^ *pcrc];
        pcrc++;
    }
    return (crc16);
}
以上是代码。
表格:

const rom unsigned int CRC16Table[256]={               /* CRC16 余式表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每次CRC0数据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A: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message,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crc=0;
        while(len--)
        {
                crc=(crc<<8)^CRC16Table[((crc>>8)^*message++)&0xff];
        }
        return crc;
}

网友B:
CRC是一种串行数据校验,你要注意数据是以低位先入还是高位先入,16位的还要注意是低8位在前还是高8位在前。

楼主:
谢谢2楼的兄弟,不过用你的这段代码结果一样,前面得需校验的数据数据区完全相同,但每次结果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和PIC单片机查表方式特殊有关,高手请指点!

网友C:
CRC检验本人也采用查表方式,未发现楼主说的问题,还是自己查一查代码吧

楼主:
哈哈,是我的代码有误!

网友D(2015-09-27):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11.html

网友D:
它可以自动生成表格和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