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leep()保证时序的最小时间可不可取??!!

楼主(2012-07-06):
:@
上面这张时序图是ADS7843的时序图,有一些时间有最低要求的,如第二张所示,但是在具体应用中如何保证呢?

看到许多新人都使用sleep()来保证,具体也不知道延时多少,但肯定是够了。所以能正常应用,

我的意思是,如何能使其运行在最大频率下,使其速度更快??

楼主:
我觉得不应该使用延时sleep()来保证时序的最低要求时间!这样会严重浪费CPU的时间!

楼主:
这么好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吗?? 难道你们都使用sleep()吗?

楼主:
看来这里没多少搞编程的啊

网友A:
一般硬件时序要求时间是很短的,在这段时间想干其他事是不可能的,因此用软件延时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