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070问题

楼主(2012-07-06):
手里有两个厂家的串行1602模组都是7070,可是初筛化程序却大相径庭,
初始化程序1
void Lcd_Initial(void)
{
CSB = 0;
Delay_1us();
Send_Command(0,0x3C);
Delay_50us();
Send_Command(0,0x41);
Delay_50us();
Send_Command(0,0x38);
Delay_50us();
Send_Command(0,0x0C);
Delay_50us();
Send_Command(0,0x01);
Delay_2ms();
Send_Command(0,0x06);
Delay_50us();
CSB = 1;
Delay_1us();
}

初始化程序2
void lcd_init()
{
RES=0;
delayus(10);
RES=1;
delayus(10);
delayms(60);
WriteCommand(0x38);//8位数,2行显示,外部功能关
  delayms(60);
WriteCommand(0x38);//8位数,2行显示,外部功能关
  delayms(60);
WriteCommand(0x38);//8位数,2行显示,外部功能关
  delayus(60);
WriteCommand(0x0e); //开显示,光标,2行显示
  delayus(60);
WriteCommand(0x01); //清除
  delayus(60);
WriteCommand(0x02); //归零
   delayus(60);
WriteCommand(0x14); //光标右移
WriteCommand(0x06); //模式进入
}
这是神魔原因呢?

网友A(2013-07-26):
我这里也有个初始化,也给你看看。
不过你的中文太差了,什么叫“初筛化程序",应该是”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RES=1;
            delay(50);
            RES=0;
            delay(1);
            RES=1;
            delay(50);

            delay(200);
        kscan();

            write_com(0x38);                //FUNCTION SET 001,DL,N,DH,IS2,IS1
            delay(50);
            write_com(0x38);                //FUNCTION SET 001,DL,N,DH,IS2,IS1
            delay(50);
            write_com(0x38);                //FUNCTION SET 001,DL,N,DH,IS2,IS1
            delay(50);
            write_com(0x3c);                //FUNCTION SET 001,DL,N,DH,IS2,IS1
            delay(50);
            write_com(0x42);                //COM、SEG direction select
            delay(50);
            write_com(0x05);                //05
            delay(50);
            write_com(0x38);                //FUNCTION SET 001,DL,N,DH,IS2,IS1
            delay(50);
            write_com(0x06);                //ENTRY MODE SET
            delay(50);
            write_com(0x02);                //RETURN HOME
            delay(50);
            write_com(0x0c);                //DISPLAY ON ,00001DCB ,D=1:Display on; 0:off
            delay(200);
            write_com(0x01);                //CLR DISPLAY
            delay(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