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AP和ISP实际应用比较?

楼主(2012-07-06):
IAP曾经用51单片机搞过,估计STM32的IAP原理都一样的。
现在我们的板卡JITA接口出厂后就包含在机箱里面了,所以要下载程序必须通过外设,请问大家都用IAP还是ISP啊?

这两种方法,特殊的是,如果ISP就用ST官方的flashloader,另外板卡面板上还得弄个旋转开关之类的东东。

请问大家实际项目应用都用IAP还是ISP啊?

网友A:
会弄的就弄IAP,图省事就ISP了。

网友B:
应用案例:
气象部门有3000个野外无人职守采集器,分别由3家公司制造。
因系统更新,现需要更新数据传输协议。

1. 普通公司 设备制造时留了ISP接口。
于是派了几十个员工每天奔袭几百公里,花了半个月终于把设备的程序都更新了。

2. 文艺公司 设备制造时内置了IAP功能。
他们在机房服务器上面更新了固件程序,并给所有设备下达了固件更新指令。
经过几个小时,所有设备都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把固件更新了。
其中有一台因更新时被雷劈造成传输中断,好在IAP程序有自动重传功能,
雨过天睛以后,尝试重新更新成功。

3. 2B公司 在制造时忘记留接口了。
只好也派了几十个员工每天奔袭几百公里,花了半个月终于把所有设备都拆回来了。
因为是野外设备,密封得很好,回来后,让生产部调试部重新拆机烧程序。
烧好程序再密封装回来。
又派了几十个员工每天奔袭几百公里,花了半个月终于把所有设备都装回去了。

网友A:
LS说的不错。
实际上,最妥善的做法,是ISP和IAP接口全部保留,以防万一。

楼主:
刚才在baidu搜索关键字“STM32 IAP ISP”,咱这个帖子竟然排在第一位啊! 看样子baidu还真青睐21IC啊。

多谢  mcuisp 和 aozima 上面两位大侠。
多谢aozima举得精彩的案例。

我是这样想的:

(1)IAP对编程人员的要求更高些,也就是IAP更容易出问题。
(2)IAP得额外下载bootloader程序。而我们的出厂程序不是我们开发人员下载的,是别的部门人员下载的。并且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是太好。是不是更容易出现版本混乱、漏下程序的问题呢?
(3)我们的产品在推出头几年,一般都是有长期的现场售后服务人员的,并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采用无线下载,或者通过互联网下载。
-----------------------------------------------------------------------------------------------------

另外请问大侠,如果通过以太网口弄IAP,并且该以太网口同时作为产品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这种弄法常见么?

网友B:
得额外下载bootloader程序

生产时可以直接把bootloader和APP合并起来,这样生产人员只要下载一次即可。

以太网口弄IAP,并且该以太网口同时作为产品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这种弄法常见么

打开路由器,看固件升级那项。

网友C:
ISR程序升级需要到现场解决,不过好一点的是不必拆机器的。
IAR如果有网管系统的话,用网管下载一切搞定,不用用跟的跑来跑去。
这大概就是二者实际应用的不同所在吧。

网友D(2013-11-14):
aozima 您好,我就是从事气象采集器研发的。之前我们用的是avr做的远程升级。想请教些问题。劳驾。415536647 q

网友E(2014-05-18):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