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图片)

楼主(2012-07-06):
我觉得:
1:有必要在输入端加一个1000UF/1V的大电解电容吗?
2:104C有必要两个吗?
3:EN引脚用一个RC滤波?

网友A:
R14 R16 R17太大,减小两个数量级

网友B:
挺好,前级输入电容容量可以小点,不是1V是10V吧。

EN脚不是RC滤波,只有一电容防止干扰误使能,电阻是下拉确定电平的

楼主:
加两个104有啥目的呢
我觉得那个EN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没必要加!用IO线控制的,加这个干吗?起不到啥作用呀

前级输入有必要加个大电容吗?
肯定最小也是个10V,你怎么能说1V呢?耐压1V这可能吗?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高人,解释下吧

网友C:
1000没必要,但是至少要470
你这个4V是给通讯模块供电的,这个需要大电流的,所以输出如果能用1000就1000的,但是至少也要470
输入可以用470
至于使能短,二极管和电容其实也没必要,不过画这也好,留着备用。
C4 C5 其中一个改103 吧,或者其中一个104靠近通讯模块

网友D:
挺好的!
1.输入可以用470uf就可以了。
2.使能端D1可以不用,因为EN<=0.8V时工作。
3.C4 C5 其中一个改103 ,这样虑纹波的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E:
只要不是高精度的,随便怎么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