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10 內置溫度傳感器問題

楼主:
下面計算公或是否正確啊,大家指點一下:
使用1.5V內置電壓。

(1.5*AD值/1024-0.986)/0.00355

我在辦公室測試,環境溫度為25度啊,算出來是35度的。。。。。

是內置的傳感器不準還是我的公式有問題啊,大家指點一下。

网友A(2012-07-06):
去参考一下例程,里面有解释的

网友B:
最近也准备要用片上温度测量产品环境温度了。曾经用过ST的8L系列,那个也有内置温度测量通道,测出的数据也是跟实际环境温度偏差较大,原因应该是没有进行校正和补偿吧我想。430的也需要进行校准,如果没有校准,同样一个环境温度,不同的芯片得到的数据都会不一样的。具体校准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下面是4系列的,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不是内部一个NTC吗,还要较正啊,郁闷....

网友D:
芯片上的温度是要高点吧,他并不是外面温度吧,是内部温度

网友E:
首先要校准,公式可以找历程,这个温度未必和环境温度一致

楼主:
怎麼較準啊,拿個溫度計,比一下看差多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