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MAP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7-06):
我现在在接触OMAPL138  双核芯片。买了个开发板,但发现下载的程序存在RAM里的,掉电就没了。我的程序比较小就几十K吧,不需要系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存在外部存储器中,是不是得自己编写bootloader。懂的帮个忙吧。或者可以直接加QQ956509454。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有偿咨询。

网友A:
不清楚,是不是编译的时候设置在ram运行了???

网友B:
几十k的程序当bootloader烧写就可以了,无须单独再加个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