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巴特沃斯滤波与LC带通滤波

楼主(2012-07-06):
用上图的二阶巴特沃斯与LC组成低通滤波,二阶巴特沃斯的截止频率我知道算,但是后面那个LC 我就不太明白了,加在上面的作用是什么?希望高手指点...
若要使截止频率分别为5Mhz 或10Mhz 参数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A:
把L和C看成LS和1/CS
那么L||C=LS/(LCS^2+1)

网友B:
同意楼上,拉氏变换后就好看出了

网友C:
陷波器。角频率就是1/SQRT(L1*C5)。
在此频率处产生并联谐振,输出极高的阻抗使输出几乎开路。

网友C:
这么高的频率用有源估计这颗运放要花不少大米吧,用无源LC很好啊。
改变只要一起将两个电容*倍就行,不过这个陷波器就不一定用得上

楼主:
5# MCU52 无源LC参数调整不确定因数太多了,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调整方法,运放只是申请的,成本暂不考虑

网友C:
回复 楼主:
高频下运放也一样的,甚至更麻烦。运放输入,输出,安装电容,线路杂散分布电容,引线电感,运放退耦。。。
用无源最主要注意布线问题,以及电容电感稳定性精度和Q值。特别是高Q高稳定和精度的电感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