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对fpga实现emif?

楼主(2012-07-06):
dsp和fpga的通信历程 谁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在Ti的另一个论坛e2world贴过

网友B:
找一款简单的dsp芯片,比如ti的54系列,看看emif接口,fpga可以跟emif挂接,然后用emif的读写来操作fpga内部逻辑。不过,fpga的逻辑时序要符合dsp的emif接口时序。
先把dsp看好。fpga是可重配置硬件逻辑电路,就如同水一样,你拿什么样的瓶子盛我,我就适应你什么样的瓶子。

网友C:
3楼说的很强大,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