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中的这种电感是什么电感?还是变压器?

楼主(2012-07-06):
如上的 z 形部分电感
请教

楼主:
咦?差模电感?

网友A:
共模电感吧,可以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B:
共模扼流圈。

网友C:
这是共模电感,也叫共模扼流圈,常用于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网友D:
滤除干扰用的

网友E:
莫有看明白哦

网友F(2012-08-05):
L1为共模;
L2为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