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x TSC 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2-07-06):
关于触摸传感控制器 (TSC)
该器件具有一个嵌入的独立的硬件控制器(TSC)用来实现 I / O 上的触摸控制传感。

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还是没有看明白 Rs 和 Cs 怎么取值, 希望 ST 再进行细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看ST关于电容触摸的AN
2.Rs 和 Cs 怎么取值,可以参考ST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B(2013-12-12):
近来在弄,CS影响充多久才到门限(就是计数器要计多少次才到门限)
如果电极和手间的介质过厚,建议加大点CS,但是扫描速度就慢了,我最大弄到大于100mS扫一个I/O(一个键)

RS是CX向CS的充电速度
即影响TSC的计数器每计一个数,CX向CS充电多少的控制,

网友C:
楼上是强人   前段时间  也有这个疑问  今天  应该算是找到正解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