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电容,可以实现滤波吗?

楼主(2012-07-06):
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用阻容降压,输出100,接LED,输出45mA,由于产品不怎么厚,所以使用160V的大电容比较占空间,接容量比较睇的电容,会有闪烁,容量大点体积就大很多。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其他的使用体积不大,而足够滤波的方法呢?:)

网友A:
如果你不想很大的电解滤波,那只有是用开关电源供电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顺便说一下:不要用RC降压方案啦,对电网污染太严重,要有点环保意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环保意思很强:lol

网友C:
用电感也是个办法, 厚度可能下降, 但体积不小, 当然电路得重新设计(不保证实用性)

网友D:
RC降压不会污染电网。RC降压不安全才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C污染电网?可以解释一下吗?RC降压虽有定的危险性,但很多地方都用上这方式。

网友E:
开关电源就不需要大的电解电容么??RC污染电网??

2楼细说解释一下??

网友F:
RC降压主要是功率因数不定,直接与负载有关系,所以污染电网。但同时RC降压又基本是小功率供电,所以对电网也没有大影响。

网友F:
其实楼主只要用一个10U160V的电解体积也很小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过用4.7uF的,但是有点闪,所以没有10uF的电容,所以就直接用47uF的电容,就好很多了,但体积就大很多。。。10u就不会闪了?要测试一下才行

网友:
你肯定用的是半波整流,
改为桥式整流会好一些。

网友G:
用体积小点的电解电容不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全桥整流,可以用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1# yongjuan13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J:
用多个小电容串联,每个小电容的耐压不需要高,比如10V,体积也很小,电容的耐压之和等于总的耐压。

网友K:
串几个贴片大点的电容

网友L:
建议更改设计,用开关电源,这样电路的体积会小。

网友M:
LZ既然用过4.7UF的,有点闪,那就多两三个4.7并联就好了啊。

---并联后电压会稍微偏高,电阻加大一点吧

网友N:
RC污染电网?这个我也不理解.开关电源做的不好污染电网这个倒是经常听到看到.功率因素底难道就等价于污染电网,那工厂这么多的电机都不要用了.

网友O:
交流电网比起以前来可强焊多了,君不见,国家电力四处设置发电场、电力输电站,你这个小的RC不会对电网造成影响。变电站都有变压器隔离的。不用担心的。

网友P:
 一、电容滤波

  电容器是一个储存电能的仓库。在电路中,当有电压加到电容器两端的时候,便对电容器充电,把电能储存在电容器中;当外加电压失去(或降低)之后,电容器将把储存的电能再放出来。充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直到接近充电电压;放电的时候,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逐渐降低,直到完全消失。电容器的容量越

  大,负载电阻值越大,充电和放电所需要的时间越长。这种电容带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正好可以用来承担滤波的任务。

  图5-9是最简单的电容滤波电路,电容器与负载电阻并联,接在整流器后面,下面以图5-9(a)所示半波整施情况说明电容滤波的工作过程。在二极管导通期间,e2向负载电阻Rfz提供电流的同时,向电容器C充电,一直充到最大值。e2达到最大值以后逐渐下降;而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然变化,仍然保持较高电压。这时,D受反向电压,不能导通,于是Uc便通过负载电阻Rfz放电。由于C和Rfz较大,放电速度很慢,在e2下降期间里,电容器C上的电压降得不多。当e2下一个周期来到并升高到大于Uc时,又再次对电容器充电。如此重复,电容器C两端(即负载电阻Rfz:两端)便保持了一个较平稳的电压,在波形图上呈现出比较平滑的波形。图5-10(a)(b)中分别示出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时电容滤波前后的输出波形。

  显然,电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输出波形越趋于平滑,输出电压也越高。但是,电容量达到一定值以后,再加大电容量对提高滤波效果已无明显作用。通常应根据负载电用和输出电说的大小选择最佳电容量。表5-2中所列滤波电容器容量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可供参考。电容器的耐压值一般取的1.5倍。

  表5-3中列出带有滤波器的整流电路中各电压的关系。

  表一、

输出电流 2A左右 1A左右 0.5-1A左右 0.1-0.5A 100-50mA 50mA以下
滤波电容 4000u 2000u 1000u 500u 200u-500u 200u

  表二、

  输入交流电压
  (有效值)
负载开路时的
  输出电压
带负载时的
  输出电压
每管承受的最
  大反向电压

半 波 整 流
  全 波 整 流

  桥 式 整 流
E2
  E2+E2

  E2

约0.6E2
  约1.2E2

  约1.2E2

  采用电容滤波的整流电路,输出电压随时出电流变化较大,这对于变化负载(如乙类推挽电路)来说是很不利的。

  二、电感滤波

  利用电感对交流阻抗大而对直流用抗小的特点,可以用带铁芯的线圈做成滤波器。电磁滤波输出电压较低,相输出电压波动小,随负载变化也很小,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的场合。

  三、复式滤波器。

  把电容按在负载并联支路,把电感或电阻接在串联支路,可以组成复式滤波器,达到更佳的滤波效果口这种电路的形状很象字母π,所以又叫π型滤波器。

  图5-12所示是由电磁与电容组成的LC滤波器,其滤波效能很高,几乎没有直流电压损失,适用于负载电流较大、要求纹波很小的场合。但是,这种滤波器由于电感体积和重量大(高频时可减小),比较笨重,成本也较高,一般情况下使用得不多。

  由电阻与电容组成的RC滤波器示于图5-13中。这种复式滤波器结构简单,能兼起降压、限流作用,滤波效能也较高,是最后用的一种滤波器。上述两种复式滤波器,由于接有电容,带负载能力都较差

网友P:
建议使用电容滤波  简单  呵呵

网友Q:
LZ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滤波电容为什么要160V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Q:

输出100V....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用桥式整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用多个,我都忘记这个方法了:lol

楼主:
之前我看过一个灯,除了阻容降压的电容以外,没有其他的电容,多了几个电阻和一个像贴片三极管封装的东西,因为只看了一眼,没看清楚型号。但它使用的方式我现在都没有明白。

网友S:
这种情况,如果成本压力不大,建议使用非隔离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