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跳动

楼主(2012-07-06):
请问:我用AD时,当读到的内码值并没有剧烈变化,但是算出的电压值,在隔一段时间里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出现,然后立即就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的电压值是由内码值,乘以AD转换的最小分度值。当我的内码值在1303左右,分度值为0.149 ,偶尔出现的电压数据竟然是65051数据。乳沟说AD收到干扰的话,那么他的内码值剧变,导致电压值变化,还好理解,但是这里的内码值仅仅在正负5以内变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D采样滤波了么?采的直流还是交流啊?采样率多少?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用的片内AD还是AD芯片?
把问题描述清楚啊。

楼主:
2# chenhuizai210 我的AD是Ad芯片,cs1180.进行了8次滑动滤波。采样速率19.2k,直流信号。还有一个问题,当我把传感器输入信号为0 是我的内码值为0,但是我的电压值会出现64881,64226,0.等一些树枝,我觉得当内码值为0 时,电压值也应该为0 才对啊。这里是不是我的乘法出问题了?滤波后的数据是ulong型的,我乘以0.149.然后强制类型转换成uint作为电压值,这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22-04-18):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切换到直接读取ad,发现ad的数据是没有二值跳动的。而在进行多次采样取平均数时,会发生偶尔的较大数值或者负数值的跳动。我加了判断修正,就是在做除法时作判断,如果这个除数与采集到的数值差异超过20的话,那么这次赋值就采用ad直接采集的数据而不是除法取平均数的数据。测试过程中发现不能完全避免,但是二值跳动大大减少,目前还在寻找问题原因

网友C:
要么计算过程数据溢出,要么正负数问题,要么程序错误,好处理,在出现大的变化时,收集数据,设置断点,打印数据,人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