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磁芯的饱和

楼主(2012-07-06):
(无正文)

网友A:
复制来的,希望对你有用。

电感的饱和与否取决于其磁芯的磁感应强度,若其工作的磁感应强度大于饱和磁感应强度,则饱和。外加的伏秒值、匝数和磁芯面积决定了B 轴上的Bac 值;直流的平均电流值、匝数和磁路长度决定了H 轴上Hdc 值的位置。Hdc 值对应了Bdc 值,Bac 值与Bdc 值相加就是磁芯工作的磁感应强度。简言之,若磁芯小、匝数少、工作频率低、所加交流电压大、直流电流大则易发生饱和。测试电感首先要保证它工作在非饱和状态。对于铁氧磁芯体材料的磁芯,当匝数少、磁芯横截面积小时,我们应该降低测试电压、提高工作频率。
对于铁粉芯材料的磁芯,一般选择1Vac、1KHz 的测试条件测量即可。对于3255RLC 测试仪, ALC ON 档测量比ALC OFF 测量要好。若实在是不放心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就用示波器量波形,保证波形是波形良好的正弦波,无失真;保证加在被测电感上的电压峰值在几百mV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