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机器人的思考!

楼主(2012-07-06):
(无正文)

楼主:
这板块冷清呀!自己顶起·

网友A:
如果是非铁磁材料管道,用磁铁标定位置。铁管可以考虑超声波,比较来自AB两个声源的信号时间差定位,这个我没测试过,仅供参考。

楼主:
磁铁标定?那磁铁的磁强度一定要很大,这种磁铁硼磁最合适,不过硼磁的缺点就是质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磁感应传感器哪种合适?感应距离能达到多少?要是能达到5cm以上最好!还有这种磁感应传感器有没方向性?南极、北极都行吗?
要的有一个无线发射装置,发射有效范围可在30~50平方厘米的范围内,机器人本身安装一个接收装置,当行驶至有效范围内时就能接收到信号!不知有没这种装置!各位可推荐一下~

网友B:
使用霍尔传感器试一下  这块没接触过  想用超声波  但管道两侧没有障碍物   这是个问题  找到好的方法  说一声  先谢谢了

楼主:
两天了,终于有人顶贴了~霍尔接近开关的检测一半在10mm以内,而且要选用那种全级霍尔效应开关。实际工程中使用不便,且容易出现检测失效的情况!
楼上的难道现在也在做管道机器人?
最好的就是有一种无线装置正如我四楼所言最好!不过还没找到这种模块!
求方案...............................................

网友A:
水份、管壁杂质、天线位置等对电磁波感应强度的影响很大,所以不能测电磁波强度来定位。
应该选用输出模拟量的霍尔传感器,不是霍尔开关。

楼主:
回7楼:非定位,实为靠近检测,无线装置可直接放于管道内端,机器人靠近发送装置的范围内时就能检测到!
   输出模拟量的霍尔传感器,求型号!

网友A:
回7楼:非定位,实为靠近检测,无线装置可直接放于管道内端,机器人靠近发送装置的范围内时就能检测到!
   输出模拟量的霍尔传感器,求型号!
引用 楼主:

SS495A1

楼主:
SS495A1,这种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最大也只有20mm,虽然无极性要求,也需要检测永磁体,实际工程使用不便~

网友A:
如果不方便加大磁场强度,可以考虑磁阻传感器,地磁场都能测出来。

网友A:
如果你规定不能使用永磁体,当我没说。

楼主:
如果你规定不能使用永磁体,当我没说。
引用 网友A:

并非不能使用永磁体!只是考虑到管道为铁皮,永磁铁的磁性较强,磁铁一下就与管道吸住了,人工再取下来不容易呀,这大热天的,不出身汗取不下来呀!

     不知道采用射频卡的方案怎么样!就像公交报站的那种,那种RF卡的距离应该是可调的(因为各个站台马路的宽度等是不一样的),要是这种方案能行,那就方便多了!只是不知道哪种RF卡或模块合适!

楼主:
停车场检测的那种不知道是什么卡!距离有个半米远就能检测到~不知道有没这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普通的电磁波无法穿透金属,这个是科学常识。

楼主:
普通的电磁波无法穿透金属,这个是科学常识。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说是   普通的电磁波无法穿透密闭的金属!

网友A:
好吧,你说得对,我的物理没有你的语文学得好。

楼主:
结贴~感谢ocon的一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