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电容封装大小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7-07):
最近画板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阻电容封装大小的选择问题,我用的电阻电容都是贴片封装的,主要就是在选择的问题上究竟电路中哪些部分的电容或者是电阻要选大一点的封装如1206,0805,还是小一点的封装0603,0402,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的?比如说滤波用的电容选多大封装合适,限流的电阻封装选多大合适什么的?求大牛们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功率,一般的大些封装的都是为了满足功率,有的也是为了焊接方便选大点的
否则的话还是小点的好,占地面积小

举个例子和你说吧,很多电源滤波电容用那种插件的大电解电容,而信号部分用很小的贴片的,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