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问题

楼主(2012-07-07):
STM32F105的232变485,这个485芯片一定要用3.3V供电的芯片吗?能不能用5V供电的?
原理图见附件。
芯片有原来的SP3078EE换成了SP485EE,供电也由3.3V变为5V。
现在的现象是当我把新旧板各4块板子485级联起来,发现当我把新版的电源断开在上电后,该485芯片就发烫烧掉。同样的操作对旧版也试过,但没有发热烧芯片。
后来把SP485EE换成MAX485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A:
STM32F105的232变485,这个485芯片能不能用5V供电的?     能!
但是在你这个电路中, 因为 T201 的工作条件关系, 不能用 5V.

楼主:
回楼上:为什么T201就不能用?
是因为三极管不能导通的吗?
这个电路可以收发,就是会莫名奇妙的使485芯片发烫。

网友A:
进入 5V 系统, 不符合三极管开关条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