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一下LunchPad开发板的VCC是多少?

楼主(2012-07-07):
从《G2实验板指导书》里看VCC应该和EZ_VCC相同,为3.6V,但我量的板上VCC居然有4.5V,单片机供电也是4.5V。器件手册是MSP430的最高电压也才4.1V,板子居然没烧!
是我的板子坏了?还是这批板子电源都这样??

网友A:
可以换个万用表或示波器测试,板子应该不能坏的发给大家吧

我用三位半和四位半测了是3.57-3.58V
USB口处,TP1和TP3两点电压为5.17V左右,可以用它来验证你的测量工具的准确性

网友B:
就是说用外接独立电源时应该接3.6V电源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