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07):
这个去极值滑动滤波
ulong FilterDatChOne()//去极值滑动滤波
{
uchar  i;
static xdata  ulong datBuf[10] = {0};//经实践验证:这里必须是static才能计算出平均值,否则这里就不能计算。
xdata  ulong max = 0;
xdata  ulong min = 0;
xdata  ulong sum = 0;
datBuf[0] = RdChOne();
max = datBuf[0];
min = datBuf[0];
sum = datBuf[0];
for(i = 9; i != 0; i--)
{
  if(datBuf[i] > max)
   max = datBuf[i];
  else if(datBuf[i] < min)
   min = datBuf[i];
  sum = sum + datBuf[i];
  datBuf[i] = datBuf[i-1];
}

i = 10-2;//这里主要是为了四舍五入
sum = sum -max-min+i/2;
sum = (sum >> 3);//这里是求平均值
return sum;
}
static xdata  ulong datBuf[10] = {0};//经实践验证:这里必须是static才能计算
为什么作为暂存数据的队列前面必须是static。否则就不能算出平均值啊?

网友A:
dataBuf设为static可以保留最近10次采样的值,这样取平均值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前面采样的值,还算什么平均值?

不过程序还需要做一下处理,即最开始dataBuf没填满之前不能这么简单算,否则平均值是错误的,比如第一次只有dataBuf[0]有值,其他为0,也去除以8就错了

网友B:
static,
这个坑是我的,谁也别想用。
没有这个,
谁都可以进这个数组空间放个屁。

网友C:
:L静态数组,LZ需要好好的恶补C语言

网友D:
static保留上一次计算的值

网友E:
static所定义的变量,在生命期上具有全局变量的特性;从作用域上,只有局部变量的特性;在所定义的函数内部可见,其他函数不可见。即static定义的变量,在所定义函数访问时,变量保存着上次操作的结果,其他以外的函数不可访问。

网友F:
xdata的静态数组,最好有个初始化的地方,不然后期随着代码的维护更改,不小心就要悲剧
static上电默认为0,在xdata里面只是个传说,因为编译器不帮忙生成上电初始化代码的

网友G:
xdata的静态数组,最好有个初始化的地方,不然后期随着代码的维护更改,不小心就要悲剧
static上电默认为0,在xdata里面只是个传说,因为编译器不帮忙生成上电初始化代码的 ...
引用 网友F:

到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