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分频芯片~~~

楼主(2012-07-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输入时多少啊?????可以使用计数器来设计的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使用计数器分频!

楼主:
是啊,我要设计一频率计,要求测评范围是0.1HZ~40Mhz,有51单片机测量。
12M时,51最多能达到460K,所以要先用计数芯片,但是计数器的输入最大频率要达到40M的,找不到

网友C:
用FPGA来实现或者DSP都行的!有源晶振也可以的!

网友B:
使用有源晶振 这个简单多了!

楼主:
芯片找到了74HC4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