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RICE66仿真器驱动的安装?急。

楼主(2012-07-07):
请教各位:
中颖的RICE66仿真器驱动是如何安装的,我装好IDE软件后,插上仿真器提示找到新硬件,但我指定安装目录中的XP文件夹,无法识别文件。在管网下载的Rice66Driver文件也无法识别。

然后我再装上PRO-03软件,插上PRO-03烧写器,提示找到新硬件,指定PRO-03安装目录,能顺利装上PRO-03的驱动。

PRO-03的驱动装好后,再插上RICE66仿真器后,系统自动识别了,能认识仿真器了。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确?

现在仿真器,复位好,一按F8出现下面的情况:
困绕好几天了,希望知道的好心人帮忙一下。客户吹也很急,很痛苦,第一次用中颖的。

网友A:
stack overflow的意思是“堆栈溢出”,是因为你调用了子程序call,但是没有返回ret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另外,您用的是64位的,还是32位的操作系统啊

网友B:
rice66常见问题,试一下多插拔几次evb板,另外,检查一下你的usb口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