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OCL功放的一点儿困惑

楼主(2012-07-07):
在上面的图中,为什么D1和D2不管正负半周均是导通的?不是说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吗?为什么说当VI为正半周的时候T1导通,对交流而言正半周的时候二极管D1应该是截止状态啊,正半周是被削顶的啊,为什么T1还会导通,我感觉正半周的时候T2导通才对啊,因为正半周时候正好通过二极管D2,负半周削底,正好通过正半周,求哪位砖家详解下

我把检波和上面这个图的二极管作用给弄混了,昨天fenggzh老师已经给我讲了好几遍,不让我钻牛角尖,让我宏观理解,照宏观理解我已经理解了,也同时感谢MCU52老师的耐心点拨还有楼下各位的鼎力相助

网友A:
你要先分析静态工作点.T1,T2,D1,D2全处于微导通状态
然后去分析交流工作状态.,
这个就是模拟与数字的区别,截止和饱和中间的放大才是模拟的根本所在

楼主:
你要先分析静态工作点.T1,T2,D1,D2全处于微导通状态
然后去分析交流工作状态.,
这个就是模拟与数字的区别,截止和饱和中间的放大才是模拟的根本所在
引用 网友A:
处于微导通状态理解,就是不明白交流信号是怎样通过二极管的,是不是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对交流信号就不再单向截止了,再是正负都可以导通,那这样不违背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理论吗

网友B:
二极管导通之后,把它看成导线,再来分析叠加小信号情况

楼主:
二极管导通之后,把它看成导线,再来分析叠加小信号情况
引用 网友B:
我也把它看成导线过,但是二极管为什么没有单向导通而是双向导通让我转不过来弯,如果能让我明白这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正半周的时候,T1的B级也会提高....那么D1仍然导通....
引用 网友A:
T1的b极一直都是高电位啊,R1分压后的电位不就是b极的电位,可是VI是在两个二极管的中间,当负半周的时候b极电位下降T1截止,但是不明白正半周的时候VI信号是怎么穿过D1跑到T1的b极,VI接的可是D1的负极,不是只能通过负半周吗,D2接的是VI的正极,不是只能通过正半周的,为什么结果却是正负半周都可以通过两个二极管

网友A:
如果你总是在截至与导通之间切换,那么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放大.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想.VIN=0时,Vb1=0.7V;Vin=0.1V时,Vb1=0.8V

楼主:
如果你总是在截至与导通之间切换,那么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放大.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想.VIN=0时,Vb1=0.7V;Vin=0.1V时,Vb1=0.8V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的什么正半周T1导通,负半周时候T2导通,我这不是理解不出来书上所说的意思,所以才想弄明白所以然,就算我理解成输入信号为1V,Vb1为1.7V,那么为什么这里面二极管不起单向导通的作用了,而是类似于导线的作用,我以后使用二极管的时候是该把它看成导线双向导通,还是应该把它看成单向导通,这才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

网友C:
二极管在加了正向偏压的情况下是导通的,
再在这个正向电压下叠加一个交流小信号,
那么楼主想下这时二极管会是什么样的。

楼主:
二极管在加了正向偏压的情况下是导通的,
再在这个正向电压下叠加一个交流小信号,
那么楼主想下这时二极管会是什么样的。
引用 网友C:
对了,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直流信号让二极管导通的时候,再在二极管上加一个交流信号那么它难道就是双向导通的?相当于一根导线吗?那这样不是违反了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理论吗?二极管单向导通指的是纯交流信号的时候是单向导通吗?叠加信号的时候就是双向导通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导通的前提是二极管要达到正向导通的阀值电压,如果叠加的电压较小仍然认为二极管是导通的,如果较大使它反偏那就不再成立了。小信号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约为26mV/IQ,IQ为静态下的直流电流。如果信号较大那就要考虑非线性了。

网友D:
这两个二极管一直保持“导通”,因为正常工作时不管输入信号极性怎样,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始终为正,除非输入的交流信号幅度大到接近正负电源电压,这时电路早就**了。楼主莫名其妙的把输入电压“规定为”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忽略了电源的存在。

网友C:
对了,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直流信号让二极管导通的时候,再在二极管上加一个交流信号那么它难道就是双向导通的?相当于一根导线吗?那这样不是违反了二极管单向导通的理论吗?二极管单向导通指的是纯交流信号的 ...
引用 楼主:

LZ其实纠结在控制信号的电流流向了。我理解是这样的,

当vi正半周的时候,其电流自然是通过下面的二极管流过,这样就增加了D1,D2中间点的电位,然后就增加了ube1,从而使T1增加导通幅度,T2截止。反向的话,控制电流从D1过,电位变化同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

楼主:
LZ其实纠结在控制信号的电流流向了。我理解是这样的,

当vi正半周的时候,其电流自然是通过下面的二极管流过,这样就增加了D1,D2中间点的电位,然后就增加了ube1,从而使T1增加导通幅度,T2截止。反向的话,控制 ...
引用 网友C:
对了,就是这个问题,听着有点绕口,我再琢磨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管输入是正负,D1,D2,T1,T2都是导通的,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同意zjp老师~~~

网友E:
楼主的忧虑还是有那么一点理由的——但是只要Vi或Ii不是那么大,“削波”就不会发生
楼主在分析问题时要注意一点:模拟信号超过限度后,定性分析的的性质会改变的!
换句话说,模拟信号在一定限度内,电路的(直流)状态不变!
就本题,略粗一些讲:只要Vi峰值不过10V,D1D2还是保持导通的!

网友F:
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输入的信号幅值没有电源VCC1高,二极管D1还是满足导通条件的,同样,输入的信号幅值没有电源-VCC2低,二极管D2也是满足导通条件的.

网友G:
原型原来在这里;P

网友H:
这样说楼主不知是否能明白:
1、偏置电流使得两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楼主的电路中,偏置电流接近6mA)。
2、交流信号的电流远小于偏置电流。交流电流与偏置电流叠加后,流过二极管的还是直流电流(∵偏置电流>>交流信号电流)。只是变成了包含交流信号的脉动直流。所以等效的看相当于交流信号也顺利地通过了二极管,也就是等效对于交流信号是导通的。
3、所以这个偏置电流设计时需要大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最大值(也就是保证最坏的情况下二极管仍然有一定的电流流过——保证二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H:
模电从开始学后的某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期间内,越学越可怕,越学越不懂,越学越有意思。

楼主:
模电从开始学后的某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期间内,越学越可怕,越学越不懂,越学越有意思。
引用 网友H:

精辟,已经有所体会了,越学越不懂了,现在想寻求个师父带,有收徒弟的没啊

网友H:
精辟,已经有所体会了,越学越不懂了,现在想寻求个师父带,有收徒弟的没啊
引用 楼主:

二姨爱谁家高手如云,要靠你自己去发现去寻找。呵呵。。。。。。

网友I:
24# qing8932087 其实说白了 都还是一开始的最最基本的概念没学好,最最基本的观念往往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