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07):
用LM393 SO-8封装,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电源采用5V供电,4脚接地,8脚接+5V。现在同相输入端接0~3V直流信号,输出端电压为0,一直没输出。现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另外,同一个板子上还有LM393做的跟随器,电源也是5V供电,输入信号是一方波,输出信号也有。为什么直流信号就没输出?可以排除器件问题。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393是OC输出的比较器,不是运放,做不了跟随器
输出要加上拉才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B:
注意比较器跟运算放大器的区别!

网友C:
3L发H网:loveliness:

网友D:
楼上的正解!393不是运放,是比较器,集电极开路输出!用358吧

网友E:
用比较器做运放,高手啊。。。

楼主:
多谢各位,是我没有搞清楚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网友F(2013-02-01):
393做不了跟随器,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