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测距不准!

楼主(2012-07-07):
超声波传感器测距,超过50cm就不准了~实际1m的距离测出来只有80cm,不知道问题所在!求解~

网友A:
功率和发射角可能有问题,检测回波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B:
和角度和被测物面积都有关系吧

网友C:
要加校正系数的。程序最好加上。

网友D:
都是高手啊,LZ用的超声波传感器的型号是?

网友E:
注意声速与温度有关,还有你的定时器的分辨率也影响精度

网友F:
超声波本身受很多因素影响,要准确测量,必须找到精确的声速。
声速受温度,风速等因素影响很大,往往长距离的量程,超声波会经过的不同温度不同风速的区域。
你的结果误差太大了,很可能是没有考虑温度变化。

网友G:
超声波测距适用于高精度的中长距离测量。因为超声波在标准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31.45米/秒,由单片机负责计时,单片机使用12.0M晶振,所以此系统的测量精度理论上可以达到毫米级。
误差源于声速的不准确和声波传播时间的记录误差,声速跟空气的温度有关,传播时间记录跟仪器的精度有关。声波接受设备的水平线性也对结果有一定影响。
如果测距精度要求很高,则应通过温度补偿的方法加以校正。
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很详细 学习了

楼主:
单独接一个传感器  测量的数据很准备  如果接上两个就偶尔不准备   接上三个就完全不准备了  系统中实际需使用三个超声波传感器!
    目前还没找出原因所在.........................

网友H(2013-03-14):
最近也在搞这个,蛋疼

网友I:
这是计算问题,误差被累积了。

网友H:
最近也在搞,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J:
温度校正很重要。。。

网友K:
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误差吧,先check一下程序的问题。主要看看采样频率,然后测试一下长距离的误差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L:
学习了,这一块没接触。。。帮不上。

网友M:
误差不至于这么大,建议检查下程序,

网友N:
误差不可能这么大,建议看:发送波形和接收波形。看看两个波形相差多少时间。自己先计算一下对不对,我估计你的硬件没有调好,做检波的时候有中间一个异常突起,所以错了。

网友O(2013-05-29):
建议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P:
温度也不至于会引起这么大的误差,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发出的波形和接收到的回波信号,从示波器中就能看到距离的

网友Q:
看说明书上,有说明的原因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单独接一个传感器  测量的数据很准备  如果接上两个就偶尔不准备   接上三个就完全不准备了  系统中实际需 ...

探头间干扰或反射?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发射与接收信号,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U(2014-08-02):
引用 网友C:
要加校正系数的。程序最好加上。

校正系数要怎么加

网友V:
最好CHECK软件一下

网友W:
声音的载体空气密度也会影响声速吧,还有发射和回波的角度误差等。

网友X:
不要购买劣质超声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