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共模滤波

楼主(2012-07-07):
哪问大侠给我指点下图中的差分共模滤波器fc是怎么算的,这个是不是和一般的一阶低通滤波器不一样。

楼主:
现在我要设计一个fc为80MHZ的这样一个滤波器,电阻电容值又该是多少呢?

网友A:
LZ这里的模电大师不多,你可以去模拟技术,或电源技术里找大仙,在里面直接找蚂蚁,应该可以帮你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