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系列的两个不同片子用相同的程序能不能行?

楼主(2012-07-07):
STM32F207IGT6和STM32F207VGT6
这两个片子就是管脚数据不一样而已。

并且 查看 MDK的“options  for Target”里面的芯片介绍  两个片子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请问 两者的程序能不能通用?

多谢

网友A:
除了与扩展 IO 相关功能外, 其他是可以通用的.
当然还有个 FSMC 也跟扩展 IO 相关.

网友B:
STM32做的最好的我认为就是兼容性了。

楼主:
除了与扩展 IO 相关功能外, 其他是可以通用的.
当然还有个 FSMC 也跟扩展 IO 相关.
引用 网友A:

请问查阅哪个文档 能知道两者的差别?

网友C:
STM32关于引脚,应该看data 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