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10ms内完成检测电流,然后动作

楼主(2012-07-07):
我在一家生产电子式断路器的厂家工作,今天有一个客户提了这样子一个要求,要求我们的塑壳断路器必须在10ms内完成检测到动作这一过程.说如果达不到,这样子就不能符合国家试验站的要求.
    我有点儿不糊涂了.中国的电网不是50hz吗?一个周期是20ms,那半个周期是10ms,所以检测一次是10ms,那如果再加上动作执行机构的动作时间,肯定不止是10ms了.
    客户似乎是懂技术的,说是如果不能这样子,那不是一个周期内来一个波峰就检测不到了.我想一下,也不点道理...
    坛里有那位大侠帮我解或一下..不胜感谢了....

网友A:
过零检测,取到50Hz的基频,然后倍频,以再高的频率去检测!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检测一个信号,不需要10ms的时间.

楼主:
我原先的方法是在10ms的时间内取样n次,然后平方和再开平方根.也就是常说的真有效值-均方根的方式.
那如果不是10ms内的方式,那采用好种方式检测呢????

楼主:
我想更高的频率去检测,只是在10ms内检测的次数更多一些,这样子采样的结果更准确一点.但检测一个信号是肯定要在半个周期10ms的时间的,

网友B:
你的描述有点看不太明白,可能用户的意思是这样:随时测量电流,按照正弦波波形预测电流峰值。超过了立即动作。比如在1v时电流为1A,此时看起来没有超过动作电流(假设100A)。但是101v时电流就会是101A,理论上是将来会超过动作电流。所以要在1V时就立刻动作。简单的说就是预测输出功率以满足10ms的要求。

网友C:
你的理解可能有误,不要说10ms.....就是1ms也可以.
我觉得你的客户的是要求你提高采样速度,即时报警,任何时刻超过限值就报警,而不是取有效值或平均值报警.

网友D:
哈哈,是不是给你出了一道智力题啊

可以这样理解不?

交流电从0到180度内,并不是每个时刻都会发生短路的,发生短路的最大可能是90度时,如果过了90度不发生短路,以后的短路情况就更少了。

所以,楼主取0~170度范围(或者0~160、……)作为检测,剩下的时候来处理并动作。

网友D:
哎呀,楼主太抠门了,0分题。

花了功夫也得不到一点XX

悲哀

网友E:
过来支持一下楼主!

SIGNATURE............................................................................................................................................................
滚珠丝杠

楼主:
可能是我走入了误区,昨晚想了一下,是不是取有效值与测最大值的这两种采样方式可以并存.平时过流与短路全部采用取有效值,但有超大电流来时采样最大值.

网友F:
过电流还有有效值吗?

网友G:
检测过0,然后延时8ms,之后每隔100us检测一次,连续20次,求平均,判断,动作

网友H:
有点孤陋寡闻了,这种短路电流电磁脱扣机构不是已经高度成熟了么,用得着电子么?如果不是短路而是过载,根本就没有10ms要求一说。

楼主:
to:  12楼,   过电流是要真有效值方式检测的.
to:  13楼,  这样子算一下,延时8ms,是不是已经把波峰给去掉了..
to:  14楼.  电磁式脱扣器存在温度变化的情况,还有档位不好调整,一般生产线上的调试人员工资很高的,而且要在空调房里25度, 换成现在的市温动作电流会变化的.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这方面的内容是在那本书,或是那个课程里面介绍的啊...

网友I:
机械的脱扣器,脱扣时间10毫秒能达到吗?负载重的就更长了.,,就算你检测不花时间,重负载下的扣要达到10毫秒脱开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达到10毫秒以下的要求,,我看要用电子开关来做脱扣器断开负载了..

楼主:
主要是电子方面的检测与动作要在10ms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