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样为何很不稳定呢?

楼主(2012-07-07):
如图,想采集电位器R59的中间抽头电压。已经滤波并运放跟随了,输出到单片机的10位AD脚。但发现采样值很不稳定:即使R59不动,采样值仍旧变化几个数到10几个数(满量程是0-1023个数)。用示波器测量AD脚,有160mv峰峰值,本来应该是条直线呀。图中16V由LM2596产生,5V由HT7550产生,也都有一定的滤波电容。
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仍没啥改观:
1、在AD脚对地接个104电容。
2、将C41改为10uf。
3、在R59中间抽头对地接个104电容。
4、在本电路的16V和5V处加上100uf电解希望改善电源。
5、取消中间运放,将R59抽头直接接到R62,抽头对地接104电容。
希望采样值能稳定在3个数以内,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16V 电源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最大), 也可能是地的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的干扰因素

网友B:
你是要用在那里。。干扰是不是从地串过来的?

楼主:
2楼&3楼:16V与5V都有一定的纹波,加100uf电解也没有改善。地,由于是铺铜,所以也没分什么模拟地和数字地。

好像增加采样次数能有较大的改善。原来是采样10次取平均值(去掉最大最小值),现在采样200次取平均值,感觉稳定多了。但仍不理想。

网友C:
把R26去掉,就会好的,因为加运放,本身就是滤波后阻抗匹配的用处,后面加R26就会分压,AD转换时会引起电流的波动,相当于一个感性负载

网友D:
R26会影响值么??AD的输入阻抗本身就很大,R26影响很小的;

楼主应该首先确认160MV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
5楼:R62是保护AD脚的限流电阻,怕输入电压过高损坏MCU。我试试减小到200欧的情况吧。

楼主:
6楼:说得有道理啊,AD输入电流非常小,所以R62引起的电压变化远远不会达到160mv的程度呀。可是到底怎么产生的160mv,实在不知道呀。已经采取了主贴里的各种办法,都没有改善!

网友D:
楼主那个RC时间常数太大了,会影响判断实时性的;

把那个运放去了直连看看;

楼主:
9楼:这个实验我做了,刚才忘说了,现在主贴里补上了。就是:取消中间运放,将R59抽头直接接到R62,抽头对地接104电容。
效果仍没改善。

网友E:
把单片机去掉 再测下纹波:loveliness:
试下将开关电源的输出改为17V,后边接个可调三端稳压器 有米的加个村田什么的EMI滤波器
你怎么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啊- -!

网友F: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

网友G:
用电池代替+16V,确认单片机的AD稳定性,然后再整其他的。

楼主:
11楼:我同事弄的电路,我还不知道2596是啥呢:L,照你方法试试。
12楼:整个板子铺铜了,到处都是地,模拟数字地没法分开呀。
13楼:这是个办法。不过16V电池?用万用表的9V串成18V试试吧。

我也感觉16V挺关键的,但板子做好了,不太好办呀:'(

网友E:
14# 电子老鹰 覆铜和地分割没有多大的冲突,ADI之类的厂商都有很多类似的模数混合电路布线准则文档的

网友H:
坐看高手解决!

楼主:
哦 有机会找找此类文档

网友I:
检查MCU的性能。5V参考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J:
AD脚输入那里是不是要加一个滤波电容啊,
运放16V供电,输入单片机是不是电压高了点啊,最好搞个电阻分压下

网友K:
第零步,单片机用电池供电,然后直接把单片机的电源用两个固定电阻分压输入AD

先排除什么接地,放大器波动,R59接触不良等可能产生的问题。

网友L:
PS:要想让AD数据完全不动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看你如何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M:
估计还是地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电路用也用这个地啊?

网友N:
测试电源纹波
选择AD参考电压
还可选择高位数AD的MCU,舍弃后2位或更多。
小的波动肯定有,否则也就 不会有那么多的滤波方法了。

网友O:
模拟地和电源没有和数字的区分,起码要一点接地,数字地的噪声对高分辨率的A/D影响很大

网友P:
这个跟模拟和数字地连在一起关系真不大,主要考虑单片机电源的稳定性和采样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Q:
R26会影响值么??AD的输入阻抗本身就很大,R26影响很小的;

楼主应该首先确认160MV是哪里产生的;
引用 网友D:

网友R:
如果稳定 就神了! 这个需要数字滤波才行的。

网友R:
用示波器 调到US级看 普通电源 都是有纹波的 而且还不小

网友E:
根据楼主的描述,设计这块板子的人对于模数混合布线不懂,以此判断这人水平不高,水平不高的人居然敢直接使用开关电源作为激励电压,因此最大的可能出在开关电源纹波过大上面:lol不过也说不定是个大高手,对于地线回流完全考虑到了,因此使用一整块的覆铜

网友C:
先试试再说,别整些没用的,教你的招不用,该当你做不出来

网友S:
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不稳定,建议使用独立的电源,还有可能是敷铜没有分开造成的串扰,看一下你接在MCU 的AD采样输入管脚的定义,也有可能是他的问题吧,可以在R62输入脚加一个滤波电容试试。要是还不行就单独搭一下这个电路看下行不行

网友T:
什么单片机,AD可能是以VCC为基准,VCC有误差,那AD采样肯定有误差,提高VCC的稳定性

网友U:
如果你用10位的AD,希望AD转换后的数字在3个数之内有点困难。最好用12位的AD来达到你的精度。

网友V:
被测电阻的电源 +16V 有问题,建议与A/D参考源的接在一起。

网友W:
16V由LM2596产生!!

注定要失败。LM2596电流大。纹波要大。

参考:http://bbs.**/topic/139598

网友X:
电压跟随器是集成运放,供电电源16V都不稳定,输出能够稳定就奇怪了,电源的滤波电路有问题,可以串功率电感,加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Y:
LM358,运放加电容。

网友Z:
电路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需要隔离(可以用磁珠),开关噪声很容易引入模拟部分,另外电源去耦要做好,不然个个电源部分会受影响。电源纹波和地线干扰将会直接串到你的采样点,不稳定是很正常的。先隔离电源做实验,这个只能靠你一步步排查找原因。

网友AA:
1,LM2596是个开关电源,输出有一定波纹,最好不要用做AD的激励和Vref。
2,单片机上的AD位数未表明,如果是10位AD,那么其有效位数不会到10位,输出的源码值有波动是正常的。
3,直接使用电位器来作取样电阻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因为电位器的抽头会有接触电阻,再一个,电位器的温度系数较高,不应用做取样电阻。

总的说来,如果您的AD是10位的,那么用电位器做取样电阻,变化10几个数很正常。

个人浅见。

网友AB(2014-04-07):
LZ可以采样几个十数据,然后用冒泡排序,取中间几个值再求平均值试下,精度如果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就直接用8位的数据,其余的丢掉,当然接地也很重要,MCU的地与模拟电路的地之间用个贴片电感或磁珠做一下隔离试下

网友AC(2015-08-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ad采样转换结果不稳定!求经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