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几个贴片三极管上丝印代表什型号的管?

楼主:
贴片三极管SOT-23上丝印是ALG 3F ,PB 2A,NB 2H ,ASY 2J 分别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呀。DIP三极管丝印631K是什么型号?附件是其中的两个图片应该是对管

网友A(2012-07-08):
别抄了,自己设计吧,

网友B:
别自己设计了,抄吧

网友C:
弄懂原理,你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毕竟没人去刻意记这个丝印

网友D:
三极管上的字符判断价值很小,可以自己看懂图,自己选型一个

网友E:
发过来我帮你。

网友E:
3个脚不一定是三极管。

网友A:
别自己设计了,抄吧
引用 网友B: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