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CD屏的选型

楼主(2012-07-07):
大家好,本人初学单片机。对硬件型号不是很熟。现有一个LCD屏设备选型的问题请教大家。

需求:
1、能显示汉字(最好自带字模)
2、体积尽可能小。

如果用12864带字库的话,我搜索大都是50mm X 30mm以上的,希望能小一点。
如果用1602的话,又不带字库。
我希望能显示两行字(6X2 ~~ 8X2)即可,另外要带字库。请问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这样的产品。

另外,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我在网上看的教程中,如果液晶屏不带字库的话,大多数是用软件将汉字转为点阵数组,再硬编码进程序中。现在我想我的液晶屏能显示所有汉字,难道需要将所有汉字点阵通过头文件方式硬编码进可执行文件,还是自组织一个k-v对应的数据库,存储到flash芯片中,每次显示时从中查找相应点阵?还是用其他解决办法?

2、目前我使用proteus+keil仿真实现了一个从串口接收数据,显示在LCD屏上的小实验例子(AT89C51+LCD1602)--见附件。我想用msp430实现同样的功能,但手头没有硬件,请问msp430系列有没有像C51这样实现proteus+keil的联调仿真软件。

新人问题比较多,不好意思。以上这些我很认真的百度及google过,液晶屏也在淘宝上查了不少型号,但还是不能完全符合要求,也许是我的方法有所偏差,恳请大家指点。

请大家帮忙。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问题是我要用的是所有汉字的字库。因为下位机显示上位机发送的内容,不能预先确定是什么字。如果都做成头文件编译岂不是超过code字段的限制。

网友B:
字库是不能做到头文件里的- -!!!
除非你只有一个C文件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源文件+一个同名头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对于语言开发我是有点自信的。C/C++,arm linux也做过一段时间,只是之前没有做过单片机开发(就是这个程序和电路也是昨天现学现卖来的),对这一方面的解决方案不熟,只想请教大家,此种情况下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B:
加个字库芯片:)
要不然自己写也行 16*16的汉字大概需要32个字节,3500个汉字也就是100多K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864LCD有带字库的,致命的是液晶屏太大。有哪位朋友知道有尺寸比较小的,最好是显一行字,且带字库的LCD吗?

网友B:
7# memorybox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204571558&_u=711344mf28c
不对的就看在店铺里搜索 字库
嫌厚的就用字库芯片+OLED
悠景的1.3寸OLED大批量价格是20+,厚度才1.45mm,维信诺的我不清楚

网友C:
LCD12232可以,带字库,能显示两行中文,你去淘宝看看?

楼主:
感谢,符合要求。

网友D:
实际使用中用不了多少汉字的,带字库的液晶屏有些浪费,自己建字库挺方便的。

网友E:
12232 19232 很多这样的小屏啊。
19232 有比较多带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