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问题】tps5430开关电源

楼主(2012-07-07):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不会低于1.22V

楼主:
2# lyjian 嗯  按理应该输出10V
我的电路不一样的就是
稳压管 MBRA430变成了MBR430  击穿电压都是40V 可能是击穿电流不一样
但软件里没有
然后就是可能电感不一样了

网友B:
这个又不是什么复杂的模拟电路,找供应商,要样品
自己实际做下,调试一番,这么的都比你软件模拟强吧,而且更深刻,
从中学到的,可是模拟给不了的

网友C:
ENA咋没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