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检测瞬时停电的电路,

楼主(2012-07-07):
就是通常说的“晃电”,也就是由于雷击、短路或相邻故障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通常在1.5秒以内的断电,
只要有一次瞬时停电,就让蜂鸣器发声直到人工关掉,然后装置继续进入检测状态。
高手们有相关的电路吗,俺学习学习。

网友A:
帮顶,求给分
零回复的,偶喜欢

网友B:
还有一个参数是“时间小到多少”,比如1uS,10uS?

网友C:
学习了  呵呵  这个电路应该是用在双电源切换电路中

楼主:
呵呵 多谢,我是初学者,
想问点弱弱的 问题,连接变压器那个 黄颜色的 是什么芯片? 整流桥?

楼主:
这个 电路 能检测到 多少毫秒的 瞬停,还能再能提高一下 检测精度吗?

网友D:
先理解原理,再想着提高性能

楼主:
呵呵
好先研究研究
多谢了
还有一个 问题 有什么好方法 制造“瞬时停电”,手工 插拔  太慢了

网友D:
这个还要问?晕死了!
串联按钮的常闭触点。敲打一下按钮,瞬间停电一下

楼主:
谢谢
还是没看太懂,
图上的vcc 接的 位置不太明白是干什么用的,
能说说原理吗?

楼主:
那个触发器 是 上升沿触发
???

网友E:
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意义?请举例说明,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