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高压电源调整管

楼主(2012-07-07):
现在要做一个200V 60mA的电源,需要一款低频高耐压的NPN三极管,有哪些常用的容易采购的型号呢?
具体要求大概是 Vceo>500V, Icm>500 mA , Hfe > 60,Pc > 10W

网友A:
现在的13001~13007很好买,也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3001~13007开关管HFE一般都很低,希望HFE大于60

网友B:
接成达林顿就行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过MOT、三星的13007,放大倍可不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to的规格书上标称hFE只有8~40

网友C:
顶!!!!!!!!!!!

-----------------------------------------------
经典往赚论坛http://www.i2008.info

网友D:
楼主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