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0的系统时钟配置和备份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07-07):
各位大神好,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以前STM32F103的系统配置是在RCC_Configuration里,但是STM32F0好像是在startup.s里自动配置,那么我想把系统时钟配置为非48M时怎么配置?还有ADC的时钟。
2、STM32F0好像没有BKP了是不是?

楼主: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A:
在线等,不如在线看书。

楼主:
但是没有相关的书籍。。您知道吗?
3# pattywu

网友A:
那就看数据手册。

网友B:
从数据手册看, STM32F0 的 RTC 的最后5个寄存器 20B 为 BKP.

网友C:
虽然没用过,不过“startup.s里自动配置”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像stm32F1的v3.5.0固件,是在startup.s里边调用配置函数SystemInit,要改为48M主频,到system_stm32f10x.c这个文件中将“#define SYSCLK_FREQ_72MHz”改变即刻,AHB,APB1,APB2的话直接到对应函数(比如你选72M)SetSysClockTo72(void)中修改。其实你英语好的话看system_stm32f10x.c文件开始的介绍就明白了。

网友D:
那就看数据手册。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详细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E:
碰到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看数据手册

网友F:
从数据手册看, STM32F0 的 RTC 的最后5个寄存器 20B 为 BKP.
引用 网友B:

LZ再翻翻数据手册

网友G:
但是没有相关的书籍。。您知道吗?
3# pattywu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小弟开发经验不足,确实应该多看看手册。
刚才看了下手册和固件库的说明书,找到了答案。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