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仪器用USB接口(USB转串口)通信,运行不到10分钟就断线

楼主(2012-07-07):
RT,断线后,插拔插头就可以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
1.将仪器定时复位,还是会出现断线的现象。
2.试了PL2303,WCH,FTDI等不同公司的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A:
1,确认一下掉线之后,仪器里边的MCU是不是死掉了。如果仪器不通讯都死,那就赶紧扔了。

2,如果没死,你把上边说的芯片去掉,直接用RS232协议连主机,看看还死不死。可能是仪器里边的固件写的不好,建议参考MODBUS之类的成熟协议,自己写的协议太简单,经不起折腾。

3,如果去掉之后没问题,那就重点查一下USB接口这边,比如抗干扰能力差,布线太糙(重点怀疑),或者是USB电缆质量不好等等。

4,仪器定时复位,是一种狗屁想法,你见过谁家的仪器自己在那复位了。

楼主:
谢谢dqyubsh回复,首先掉线之后,仪器里边的MCU是正常的。你说的其它,了解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