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studio JTGA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07):
大家好!最近用JTGA仿真器仿真,软件是用AVRstudio,我 用的是外部8Mhz晶振,程序是用ICC编写的,当我用AVRstudio联机仿真时,有三项数值就是不变化,怎样调也不行,一直想用JTGA仿真看函数的延时准确性,可偏偏 有关的这三个数值就是不变化,纠结了好久。希望知道的朋友或是 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还需要我提供别的信息请留言,谢谢
下面是我的设置:

网友A:
“看函数的延时准确性”
建议: 直接 用 板子+示波器 观察

网友B:
用过IAR+AVRSTUDIO,这个仿真是没问题的。没用过ICC。